威纶触摸屏显示BCD溢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22):
各位高手,我在给威纶触摸屏MT506MV做了一个程序,PLC 是台达的。使用时老是跳出一个英文对话框,大概的意思是BCD溢出。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参数设置的不对呀?使用倒是没发现什么不对。

网友A:
元件的属性的数据格式要对应PLC里面的数据格式,你检查下看,。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B:
可以了吗

楼主:
有空我再检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