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是哪的故障

楼主(2012-08-22):
这几天有台设备的触摸屏,触摸屏是步科的,老显示通讯故障,PLC是欧姆龙的有时画面数据输入不上,只有断电后再通电后数据才可以输入,请问PLC与触摸屏那个出故障了

网友A:
触摸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B:
触摸屏问题,显示通讯故障后按一下复位键试试。

网友C:
欧姆龙什么型号的PLC?还有触摸屏的型号,报什么错误?PLC No Response还是PLC Respons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