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继电器延时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2-08-22):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有一台电磁调速电机需要正反转,但是正反转转换之间电机有很大惯性,正传停止在启动反转对电机很不好,我想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来克服惯性,哪位老师给我提供个电路图啊,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延时。最后请问老师们什么还有好法克服惯性。
小磊

网友A:
动作要往复运行吗?

网友B:
利用原有正反转电路主电路,辅助电路利用时间继电器常开触头取代正传反传按钮,行程开关或按钮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Y-三角形那个,应该可以吧

楼主:
没有行程开关,只是启动停止,动作不是往返,是个纺织设备只有布出现瑕疵倒车
小磊

网友D:
你是不是电工啊?

楼主:
刚刚接触电工啊,请老师们帮忙啊
小磊

楼主:
动作要求:按下启动按钮正传动作,按下停止正传停止,延时一段时间后按下反转启动按钮才能启动反转,按停止按钮反转停止,延时一段时间后按下正转启动按钮才能启动正转。
电气元件: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启动按钮两个、停止按钮一个
请老师们帮帮忙啊
小磊

网友E:
有这种时间继电器买可以调整正反转的时间和中间停止时间但我以前用的是台湾过来的这边有没有就不太清楚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就是在正转的后的几秒内不能反转,反转的时候也一样
新人求指教

网友G:
用双时间继电器不就OK了吗?

网友H:
加以刹车就行了不需要时间继电器

网友I:
对,加一刹车最简单的。

网友J:
加刹车固然可以,但是给安装带来麻烦。我的理解,将原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回路该为定时器线圈,最用定时器触点拨接接触器线圈,调整好适当的延时时间。

网友K:
加刹车好了

网友L:
不是有刹车这东东么?

楼主:
15楼老师发的图能实现吗,我看着怎么实现不了啊老师
小磊

网友M:
改用变频吧,电磁调速现在已经很少很少人用了

楼主:
请问老师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能实现延时正反转吗
小磊
zsh340

网友N:
这个不难,如果稍微懂点电力拖动的电工能轻松搞定。

网友O: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正反转延时开机,但要加个中间继电器,中继的作用是初次开机不用延时。停止按钮用一开一闭的,开路启动时间继电器,时间到了正反转按钮启动才有效,用正反转接触器辅助触点断开时间继电器线圈

楼主:
能给个图吗老师
小磊

网友P:
市场上有一种正反转控制器,可以设定转换时间是多久,比如正转运行10秒停0.5秒再反转8秒如此反复循环,不知能否实线你的控制要求
悟无言

网友Q:
楼主懂电力拖动,其实这种电路你应该能搞定,这种设备加机械制动是不现实的,换成步进电机吧!

网友R:
靠几个元件是不能实现的,必须改造。

网友S: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行,克服惯性,在输出轴上加一个离合刹车。

楼主:
24楼的老师谢谢你啊,你的图能实现,我现在是用的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如果只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不用中继能实现吗
小磊

网友T:
楼主这是考试题目吗!HO!HO!

网友T:
能实现!而且电路简洁。

网友O:
不用中继有一个问题:初次开机时要等待时间继电器计时到才能启动正反转。

网友U:
这个图应该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就行了,当每次电机停止以后只有延时闭合了才能再次启动.
好好学习

网友T:
引用 网友U:
这个图应该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就行了,当每次电机停止以后只有延时闭合了才能再次启动.
你计时器的触头的箭头画反了,而且用一个串在正反转接触公共部分就行。

网友T:
要用瞬时断开延时闭合的常开触头。

网友V: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思路来做的。就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来做就可以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当按下停止按扭时时间继电器自锁,当设定的时间到了以后才可以按正转或者反转的。不过第一次起动时要先按一下停止按扭才可以的。

楼主:
老师们看看我的图啊用手画的还望指点
小磊

楼主:
请老师指点
小磊

网友W:
楼主图没发上来呀

楼主:
老师们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啊,我没有软件怎么用手画的拍的传不上去啊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