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没有无线通讯功能

楼主(2012-08-22):
三菱PLC有没有无线通讯功能
下载积分:+1(plc12345)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 ..

网友A:
没,需要加GPRS模组
有没有 型号啊 发个 过来 啊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网友B:
你连接工控机的话可以直接用电脑连接远程控制工控机效果是一样的,或者安装网络模块后用无线路由器来实现。

网友C:
zigbee功能
长距离用DTU

网友D:
有阿 花錢要啥有啥

网友E:
三菱没有无线模块,别的公司有无线的DTU或GPRS模块可以联网的!

网友F: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不知道
QQ540940771

网友G(2012-12-22):
感觉到现场读程序不方便,如果PLC有即插即用的无线通讯模块在现场调程序检查故障也用不着来回跑,无线应该是发展趋势。

网友H:
带以太网口的,再配置个无线路由器就行,设置好配置就行,上传下载监控的都行。

QQ:84818626

网友I:
Q系列的一定有啦 我们有在用 加个无线路由就可以了 拿着笔记本满车间跑 那专业态度 太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