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有个三菱的伺服电机,刚开始因为刹车的线接错了,所以转的时候伺服过载报警(3转每分钟),后来把错的线改正后,伺服电机就在同样的速度下没有报警,然后我把速度加到1600转每分钟,发现电机很烫,监视出的负载率很高有150左右,最后把刹车的接头拆了下来,发现里面有跟线是断的,我也不知道是我拆的时候弄断的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拆的时候断的吧~  但这个刹车,要运转的时候一定要完全打开。 带B的是会比不带的烫一点,温度一般在60以下。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