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编的欧姆龙CJ2M的程序,拷回家怎么打不开

楼主(2012-08-22):
显示无法打开文件,PLC型号是CJ2M的

网友A:
你的软件不支持。

网友B:
版本太低

网友C:
请你确定你已安装软件

网友D:
是不是同一台电脑啊?可能是不一样的电脑,软件不一样不支持吧

网友E:
软件版本至少是9.1版本的才行

网友F:
可在软件里看下自己软件版本,如是低了更换更高的版本

网友G:
换个9.3。

网友H:
肯定是家里的软件版本太低,只有CX-programer9.1以上的版本才支持CJ2M CPU

网友I(2012-09-25):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家里的软件版本太低,只有CX-programer9.1以上的版本才支持CJ2M CPU

网友J:
版本太低!!!!!!!
在公司编的欧姆龙CJ2M的程序,拷回家怎么打不开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