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接线

楼主(2012-08-22):
想用固态继电器转接一个信号,把另外一台机的一个输入信号的0V和24V短接,用中间继电器转接是可经用,但是会出现接触不良等,现用固态继电器转转换,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直接接24V电源在输出的两个端子上行吗?

网友A:
固态继电器输出只能用交流电,直流不行。

网友B:
打胡乱说! 别个固态继电器也有直流输出类型的! 直流控制直流的!

网友C:
固继压降太大,也不一定推得动,建议用光电隔离端子吧。

网友D:
把24V电源接在输出的两个端子上怎么能行呢?想制造短路吗?另外楼上说固态继电器输出是控制交流还是直流问题,要看上面继电器的标志了,有直流控制交流,这个市场上最常用,也有直流控制直流,交流控制交流的都有,交流控交流的市场上用的不太多。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也有直流输出类型,输出端直接接24V电源在输出的两个端子是不行的!

网友F:
另外一台机的输入信号如果是正24V的信号,是可以用固态继电器的,但不能从24V输出电源上直接短接0V和24V。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只能控制正极输出正负都接上不行
QQ540940771
zsh340

网友H:
固态继电器的作用,它的输出点好比一个电子开关,输出分交流、直流两种,输出分控制电流大小和电压高低之分,电流大的底座还带散热座。控制输入一般常用的为3~36VDC、也就交流输入型。

网友I:
固态继电器推荐一个厂家

网友J:
光电耦合器隔离,三极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K:
正负极分别接一个端子,那就是要让固态继电器短路,这肯定不行的。
悟无言

网友L:
固态继电器

网友M:
12楼的哥们 ,固态继电器 选魏德米勒, 是质量很好 。 想要固态继电器的技术参数 可以找我

网友N:
可以的,一定控输出端口电压:你的选型应选用:DC2到24VDC,5A就完全可以了,我们做过富士康自动粘带机,就是这样的控制的,原来是用普通继电器,OMRON正品,就完全够 用了,但因为后期的机器要跟随富士康出口到墨西哥,所以改成固态继电器的,当时是用于:上位机准备OK信号和下位机允许进料信号的联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