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慢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12-08-23):
名位朋友,我用一款ICAN一能的步进电机,为什么速度慢不下来,频率在800以上都正常,但在800以下,他的速度就是50度/秒,那怕是1的频率他也是50度/秒,有什么办法让他慢到5度/秒或者5度/秒以下吗?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A:
用细分行不?
下载积分:+1(737801323) 感谢!

网友B:
调节驱动器上的电流

网友C:
调细分啊

网友D:
降外部速度指令呀

楼主:
调细分可以,但是变化不太明显 ,只能达到最小30度/秒左右,最小也小不了了10000的细分了,调电流的时候没怎么变化呢,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E:
调大电流 转速会变低
下载积分:+1(737801323) 感谢!
jxh668

网友F:
步进电机只会快不上去
步进电机慢不下来,放大器问题

楼主:
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是,频率我给1 10 100 800, 竟然步进的速度一个样,都是40度/秒左右(4000的细分),这个怎么解释呢?超过800以后都正常。调细分是可以下降一点,但还是达不到,最小也在30度/秒左右,细分已经10000了,再小对系统不好吧,调电流也会慢慢一点,但还上在30度/秒以上;之前2000的细分,做过6度/秒的都不成问题。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呢?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G:
换个驱动器看看

网友H:
不会是该驱动器有最底输入频率设置??

网友I:
换个放大器试试

楼主:
准备换个驱动,到时候再看看了,实在没招了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J:
应该是高档的驱动器,有低速限制功能的,如果有说明书可以看看说明书,可以看看是否低速能调整

网友K:
像白山的步进驱动器有个DIP开头ON时细公启作用,OFF时以恒速运行,看一下你的驱动器手册

网友L:
首先可以通过调节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 来降低速度 还有你说的你给1个脉冲 100脉冲频率 还是很快 是应为你当你的频率低于一定的数值后 控制器会以默认的最低频率来发送

楼主:
哎,按别的PLC才可以
,三菱FX1S的最慢就这个样了,换了丰炜的PLC就可以5度/秒或者更小
算是解决了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M:
这个和控制器有关,脉冲频率、加减速时间、脉冲数是要满足一定关系的(简单说就是频率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有的控制器可以自动判断当设定频率满足不了关系式时就会切换成一个下限频率参与工作,有的控制就直接停了。
下载积分:+1(737801323) 好人!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N:
驱动器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