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2-08-23):
我想用plc输出直接带220v的几瓦的灯,不用中继,不知道可行否?用三菱的什么型号的plc?见笑了,不是学电气的。

网友A:
几瓦的灯也用PLC,不是大材小用吗?

网友A:
大材小用

楼主:
就问问这种不用中继可以否、?别答非所问

网友B:
如果是小负载电流小于5A的话,继电器输出型或双向晶闸管型的PLC都是可以的。三菱PLC的话MR的都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C:
可以.....MR系列的
朝花夕拾

网友D:
电流太大的话建议你用中间继电器,一个点可比继电器要贵啊,MR都可以

网友E:
小电流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F:
继电器MR满足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我不想用中间继电器,所以才问的,也没用过,反正不是很复杂的编程。

网友G:
PLC输出触点额定电流一般为2A,按50%使用是可以的。但大多数应用都采用小型继电器隔离,这样可以延长PLC输出触点的寿命。
就做更好的!

网友H:
加入中间继电器是起到一个安全保护的作用。如果负载电流小,不足以烧坏PLC输出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I:
可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
可参阅相应PLC的硬件类手册或样本,看其负载能力供参考。

网友J:
plc都用上了还在乎一个继电器,万一点烧了就大发了
QQ540940771

网友K:
看说明书只要输出点有足够的容量就可以,你说的一个点带1、2个指示灯没有问题,短路时易损坏PLC输出点

网友L:
4楼正解

网友M:
典型没事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