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由于采用的是RS485通讯,变频器的最大波特率是38400,但是设置以后,变频器返回的数据显示是错误的(19200的时候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变频器两条指令的时间间隔是多大?我们的系统要求很高,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两条指令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能低于50ms,这个好像有点长,恳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时间的确不能太短,否则会出错的。前面的还没返回,后面的指令又来了。

楼主:
嗯,确实,但是由于指令得一条一条的发,一个动作需要好几条指令,这样的话,感觉还是很慢的,本人觉得连一般单片机的速度都赶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