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温控器SWG-6131的使用说明书或接线方法

楼主(2012-08-23):
谁有温控器SWG-6131的使用说明书或接线方法。特别是标有OUT的3、4、5三个端子怎么接线的

网友A:
百度啊或者问厂家要,端子功能看了说明书就懂的吧。。。

楼主:
百度过了,没找到。

楼主:
经过试验,out端子4、5可接固态继电器,6、7接报警输出,SHP的值加设定值SV等于实际显示的温度PV时,报警AL2灯亮,报警ALM接通.也就是超过设定温度多少值时,报警ALM接通。其他设置具体怎么弄也不清楚。

网友B:
这里将我所知道的Q系列使用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