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注:成型机设备
1.ストシクC/V
2.貼合ロール
3.カウンタブリセツトテータ
4.第1設定值レジスタ
5.スラータスレジスタ  X***00-07
6.カウンタブリセフト完了
7.マーカークリア完了
8.アンダーフロー
9.オーバーフロー
10.カウトローセフト要求
11.マーカーリア要求
12.アンダーフークリア要求
13.オーパーフロクリア要求
14.デイジスイツチ
15.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シートステツプ量
16.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シート切断長

17.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カーカス切断長

18.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C/V残送り量
19.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先端停止位置
20.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出限
21.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戻限
22.ストツクC/V上昇限

23.カーかス檢出(ストツクC/V材料有)
24.ストツクC/V先端材料有

25.シートカツターエアーブロー
26.貼り合せC/Vエアークラツチ
26.シートC/Vエアーブレーキ
27.カーカスアボバンサー出/戻
28.カーカス材料押え
29.シートカツター压着
30.シートカツター押え
31.カーカスカツター押え
32.檢尺中PL
33.シートカツトPL
34.カーカスカツトPL
35.檢尺完了PL
36.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出
37.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戻
38.ストツクC/V後シリンダ出
39.ストツクC/V上昇

40.ストツクC/Vブレーキ
41.高低压切替
42.貼り合せロール上昇

43.シートカツター走行出
44.シートカツター走行戻
45.電磁弁新設

46.シートスラツブ量
47.シート切断長

48.C/V残送り量
49.ACSNO244Y24ノツチ45°

50.
51.  1.2P自動スブライス
52. 1Pサービサー出 自 戻 (3ノツチ)変更

53. 2. 2NDフイラー押/解放ヲ檢尺停止PBL二変更
54.1Pサービサー自動

55.1Pサービサー待機位置
56.1Pサービサー戻
57.1Pサービサー出
58.檢尺停止(2NDフイラー押えヲ檢尺停止二変更)
59.檢尺停止
60.1P、2P自動スブライス

网友A:
本来想请教我同事帮你翻译。可惜太多了,你先动手查查吧。
我查了好几天了,我是有一本英日汉电气自动化技术词典   希望能等到你的好消息!
朝花夕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你一个方法吧,用谷歌翻译

谷歌翻译不了大部分专业用语。

网友C:
其实我想说:打倒狗日的。

网友D:
最近流行抵制日货

网友E:
就算是会日语的,也不一定翻译得了,除非懂机电专业术语,又会日语的人才可以。

网友F:
描述:1
也帮我翻译一下吧

网友G:
我日语是边工作边学的,略懂一点,也快下班了,帮你翻译了几个,可能不是很准确,基本都是外来语,有些帮你翻译成英文写在上面了,另外感觉你有些单词打错了
另外上传本自动化用语词典给各位参考
注:成型机设备
1.ストシクC/V                 (Stock存储C/V)
2.貼合ロール                  (贴合滚轮)
3.カウンタブリセツトテータ    (计数器预设数据)
4.第1設定值レジスタ           (第1設定值地址)
5.スラータスレジスタ  X***00-07
6.カウンタブリセフト完了       (计数器预设完了)
7.マーカークリア完了         (标记清除完了)
8.アンダーフロー              (Under Flow)
9.オーバーフロー               (Over Flow流量超过)
10.カウトローセフト要求         ()
11.マーカーリア要求           (标记清除要求)
12.アンダーフークリア要求
13.オーパーフロクリア要求
14.デイジスイツチ             (Digi Switch)
15.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シートステツプ量
16.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シート切断長

17.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カーカス切断長

18.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C/V残送り量
19.デイジスイツチカラム先端停止位置
20.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出限      (Stock存储C/V前油缸/气缸出限)
21.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戻限      (Stock存储C/V前油缸/气缸回限)
22.ストツクC/V上昇限              (Stock存储C/V上升限)

23.カーかス檢出                   (ストツクC/V材料有)
24.ストツクC/V先端材料有

25.シートカツターエアーブロー
26.貼り合せC/Vエアークラツチ
26.シートC/Vエアーブレーキ
27.カーカスアボバンサー出/戻
28.カーカス材料押え
29.シートカツター压着
30.シートカツター押え
31.カーカスカツター押え
32.檢尺中PL
33.シートカツトPL
34.カーカスカツトPL
35.檢尺完了PL
36.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出(Stock存储C/V前油缸/气缸出)
37.ストツクC/V前シリンダ戻(Stock存储C/V前油缸/气缸回)
38.ストツクC/V後シリンダ出(Stock存储C/V后油缸/气缸出)
39.ストツクC/V上昇(Stock存储C/V上升)

40.ストツクC/Vブレーキ    (Stock存储C/V制动)
41.高低压切替            (高低压切换)
42.貼り合せロール上昇    (贴合滚轮上升)

43.シートカツター走行出
44.シートカツター走行戻
45.電磁弁新設

46.シートスラツブ量
47.シート切断長         (sheet切断長)

48.C/V残送り量
49.ACSNO244Y24ノツチ45°

50.
51.  1.2P自動スブライス
52. 1Pサービサー出 自 戻 (3ノツチ)変更

53. 2. 2NDフイラー押/解放ヲ檢尺停止PBL二変更
54.1Pサービサー自動

55.1Pサービサー待機位置
56.1Pサービサー戻
57.1Pサービサー出
58.檢尺停止(2NDフイラー押えヲ檢尺停止二変更)
59.檢尺停止
60.1P、2P自動スブライス
附件: FA用语词典.pdf (1423 K) 下载次数:38
  • 下载积分:+5(q605668560) 感谢!

网友H:
    抵制日货
    QQ54094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