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请各位高手不要复制粘贴 谢谢!

我现在有个重载编码器 1024脉冲的 HTL输出 带反向通道  9-30V

理论上传输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我现在使用双绞屏蔽线长度100米 接上  A A-  B B-  0 0- 和正负电  8线

输入24v  脉冲数乱跳
输入12v  脉冲数乱跳(比24V好很多)
输入5v    一切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 这是为什么,
1.  24v 和12v的时候为什么会乱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明明编码器上是9-30v  5V可以用 真奇怪 难道老外也学谦虚
3.请问怎么实现长距离输出而数据不乱  (不用信号放大器)

网友A:
双绞屏蔽,编码器端单端接屏蔽层。

网友B:
在控制系统兼容的情况下可以把编码器更换为差分信号输出的编码器,这样可以实现长距离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蔽线
单端接在接地上还是一样!
单端接0V上 有稍微好点
单端接12V 或 24V 上 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无法还是那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