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脉冲反馈问题

楼主(2012-08-23):
伺服电机在运行中靠发送的脉冲数就可以完成伺服的定位,如果把伺服电机的脉冲反馈到PLC,是否有点多余。
大家说说在私服控制中反馈的脉冲数一般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控制理念是怎么样

网友A:
全闭环与半闭环的区别!
基础理论太差

网友B:
有的时候,PLC输出脉冲受到干扰,或者由于机械的原因,导致定位不准。
这时再读取伺服的输出脉冲,实现闭环控制,以达到更好效果。

网友C:
读取伺服脉冲是一种不错的闭环控制,
如果在机械上加一个检测装置。例如编码器更可以直接读取最终的脉冲个数以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