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请各位大哥帮下小弟,我现在用三菱FX2N与DL-RS1A通信,在DL-RS1A上RD闪烁,但是SD不闪烁没有数据反馈回来,查资料书是通信设置问题,但是我检查多篇确定两边通信设置是一样的,请各位大哥看下是什么问题?主模块是:GT2-71N 用的是FX2N-232BD,
                                  发送接收程序如下:MOV  H1387  D8120
                                                                      RS D100 K8 D200 K12
                                                                      MOV  H5352  D100
                                                                      MOV  H2C30  D101
                                                                      MOV  H302C  D102
                                                                      MOV  H3030  D103
                                                                      MOV  H330D  D104
                                                                      MOV  H0A00  D105
                                                                     SET  M8122

    请大哥们帮帮忙,现在就快赶着要出机啦,谢谢啦!
!!!

网友A:
咋没见到接受那段程序??
因为没有数据反回来,也就没有写上啦,现在就是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啦,如果大哥你做过这个,可否帮帮小弟啊,谢谢!

网友B:
不看其它,就简单的这几句就有问题!
数据设置要放在RS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