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 备份了程序比原程序少2步 搞不起为什么

楼主(2012-08-23):
公司一台脱磷设备,用的是三菱的PLC,我们从PLC备份的程序是6553步,厂家提供的程序是6555步。在停电的时候,我们把从PLC备份的6553步程序输进去,设备不动。必须再把6555步的程序输进去才可以。但是再次从PLC备份任然是6553步。再次停电的时候,我们仍用备份的程序6553步但是仍然不可以,还是要再次用6555的程序。
很奇怪,我们PLC备份的程序应该是输入的程序,为什么每次输入进去6555步,备份出来却少2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

楼主:
各位师傅有没有处理的建议。谢谢 。。。不能沉,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既然有厂家提供的6555步程序,又有PLC备份的6553步程序,自己对比下程序不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B:
第一个,你可以在线校验2个程序到底哪不同?
第二个,你备份程序是怎么做的?如果从PLC中读出程序,是不可能少读2步的。
第三个,你可以把2个程序发上来 让大家比交下

网友C:
就是啊,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下啊

网友D:
说的不是很明白,发上程序看看吧

网友E:
你应该最后找到那两步程式缺少的位置,2步的逻辑控制非常少!
QQ:569456723

网友F:
楼主,怎么发上来了,没有下文?不能分享一下心得吗?
朝花夕拾

网友G:
不多,对比很容易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