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怎么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接哪几个端子。可以实现正转。接哪两个端子可以反转,在反转时可以调速。正转不用调速。但是在正转运行中碰到某个行程开关,直流电机正转会减速运行,再碰到某个行程开关,直流电机会停止正转

网友A:
还没见过直流正反转的,直流电机一般就二根线出来,一正一负!
就做更好的!

网友B: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只有两点接直流电机:A-  , A+。
想要实现你所说的要通过程序控制。
其中A2点:速度输入,A8:速度输出。
可以通过板卡或PLC控制。

网友C(2012-10-11):
A0-A4-B4反转。B3-A2正转第一速度。B3-A3第二速度。
海纳百川

网友D:
引用楼主364387538于2012-08-23 18:47发表的 欧陆590+控制器问题 :
怎么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接哪几个端子。可以实现正转。接哪两个端子可以反转,在反转时可以调速。正转不用调速。但是在正转运行中碰到某个行程开关,直流电机正转会减速运行,再碰到某个行程开关,直流电机会停止正转

很方便的;看看590参数说明和端子的功能;控制面板操作和按钮操作都可以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电枢或励磁电压两根端子正负调换即可

网友F(2012-12-22):
控制输入端模拟量+10为正转,-10为反转。-10电压可调,其他多段速指令按实际确定速度,PLC控制挺方便的。

网友G:
引用楼主364387538于2012-08-23 18:47发表的 欧陆590+控制器问题 :
怎么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接哪几个端子。可以实现正转。接哪两个端子可以反转,在反转时可以调速。正转不用调速。但是在正转运行中碰到某个行程开关,直流电机正转会减速运行,再碰到某个行程开关,直流电机会停止正转

a1-a4-b3为正转;a1-a4-b4为反转;也可以在继电器上转换;把g3-g4反一下;把d3-d4也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