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自己设计的电路系统,大家看看,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2-08-23):
我自己设计的一个电气系统,我自己接线,不知道这样排版是否恰当,请大家指点指点,改善我的不足,谢谢了
下载积分:+5(tonyyun) 可以的

网友A:
打听一下楼主你这排版软件是什么???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SOlid works 2010版本的。

网友B:
真佩服楼主,电控柜布局都搞三维,我就是用AutoCAD,也只是画个框再在里面标上名称完事,惭愧,惭愧。

网友C:
1.太挤,换个大点的柜子多不了多少钱吧?
2.变频器是否重选个型号,紧凑点,高度和伺服差不多的。
3.继电器没必要那么多的,建议选哪种线圈和触点分开的,像欧姆龙哪种触点一个上一个下的不适合。
4.开关电源那样放影响散热,不一定烧,但不规范。
玩伺服,抗干扰是关键,乱说的,别当真。

网友D:
怎么用那么多中继啊?

网友E:
恩 我感觉好 紧凑点以没关系 你发热大地都搞在上面地 影响不到其他地 要是我 我已是这思路

网友F:
基本上是可以的,一排配电,一排PLC,一排端子,如果有空间,可以把端子接线空间留大点。

网友G:
中继也太多了,柜子要是再大一点就更好了,接线端处下方空间较小。

网友H:
驱动器工作在什么模式???
没有看到上位机

网友I:
只是原理图,思路很好的。
个人认为,散热风扇在下面强制往里吸风和在上面强制往外送风效果多少是有差距的。
你的熔断保险能否和交流接触器换个位置,和3P小型断路器排列在一起。感觉这样美观。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谢谢!

网友J:
总体感觉还好,就是觉得紧了些,若摆放的位置允许,箱子可以考虑做大一点,开关电源能不能放在侧面呢?

网友K:
线槽做的不好看
抗干扰设计不好哦

网友L:
可以,学习.不知用什么样软件?

网友M:
我同意4楼观点,还可以
向朋友学习

网友N:
又见高人,见识了

网友O:
我喜欢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谢谢大家,你们的建议是我前进的动力。
画电路原理图,有说明简明的软件不。

网友C:
伺服走线是不太容易走规范的,看在楼主积极回复的份上,发个四轴机械手的柜子照片给你参考一下,几年前做的,本人只管设计和编程的。

楼主:
21楼主,你这什么机器,你电气元件什么牌子的啊,三菱的吗。不错哦。

网友P:
PLC放左上角好一些,中继放PLC下面,伺服和变频器放右下角接线柱在最下面,分三层摆放,每层间用8045行线槽间隔,主回路断路器放右上角,控制回路每个伺服及变频器各用一空开放在主空开的左边,这样整体走线短,控制顺序明朗。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Q:
底部端子下面最好加一排线槽,这么多端子,到最后你会发现线槽里很挤,多一排线槽,你可以绕下面走线。整个排布没啥问题,只是美感欠缺

网友R:
这个绝对有干扰问题,变频器不应该放在电控箱内,它的干扰能力太强了!
QQ:569456723

楼主:
25楼大师:
变频器与其它电气元件之间的抗干扰问题有何比较好的方法,除了放置在另外一个电箱内。有的朋友说,加过虑器,但我有好几个工程都没有效果的呢。
谢谢。。。

网友R:
引用 楼主:
25楼大师:
变频器与其它电气元件之间的抗干扰问题有何比较好的方法,除了放置在另外一个电箱内。有的朋友说,加过虑器,但我有好几个工程都没有效果的呢。
谢谢。。。

做好屏蔽和接地吧,很重要的,当时我通信时有变频器都通信不上,就是这些方面没做好!
QQ:569456723

网友S:
很多电控箱也正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T:
蛮好的,一般这样排

网友U:
我认为的把断路器跟PLC排在最上一排
驱动器和变频器放到右下角这样可能接马达线的时候可能比较好接一点

网友V:
太挤了点,散热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