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楼主(2012-08-23):
老设备改造原来远程16个站,增加远程4个站,在设计安装时因注意那些?原来的传输速率设定开关1开着的,是否新增4个站模块的速率设定开关1也要ON吗?

网友A:
能把具体程序传下,最好有注释!学学,增加远程站的通信程序!硬件设置!

网友B:
如果距离没有增加很多的话,速率不用变。

网友C:
是Q系列吧

网友D:
所有从站的通信频率都要和主站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是无法通信的。
另外,在PLC参数设定中,要看主站的设定中的从站模块数量设定是否够。

楼主:
谢谢大家PLC是Q-02H系列的

楼主:
1楼;远程控制程序和一般程序是一样的,主要是主站设置,不知我回答的对不对谢谢师傅们.

楼主:
怎么没有Q系列CC-LINK的高手来交谈了。谢谢、

网友E(2012-10-23):
CC-LINK 只要远程站号 波特率 是由远程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设置的 只要和PLC参数里的开关设置地址对应就好了 用CC-LINK线 串联起来就好了 但是你的PLC挂20十个远程站可能就有点问题 最好在20个之内

网友F:
远程视长短而定,建议新增4个使用GX设定从站和新的输入点,距离超过10米建议传输速度2,写的适口记得先清理数据

网友G:
波特率要设定为一样的。在就是软件里面插入设站好地址就可以

网友H:
1解释一下,三菱Q系列PLC CCLINK 系统,各远程IO站都是用屏蔽线并联的,不是串联,一个CCLINK主站可以带64个远程IO站, 至于波特率传输,所以站包括主站都要设置成一样的。
2新加的4个站 站号往后面累加就好了,
3先读取PLC 的源程序,,打开参数,网络参数 CCLINK参数 在总连接个数上面 修改一下,如果原来是20个站,现在就改成24 站的类型是远程IO站,占用1站

网友I(2012-11-29):
可以提遠端模組接線圖嗎

网友J:
搞个FX,没玩过Q的飘过

网友K:
在GX参数设置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L:
这个很简单的,再软件多开4个站就行了啊

网友M:
新手学习
CC-LINK需要什么硬件啊 PLC外 还要什么模块吗???

网友N:
没接触过,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