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配方乍写不进去

楼主(2012-08-23):
proface2301新屏,无CF卡,小弟从另外一台正在运行的屏,下载的程序上传到新屏里。结果配方(工艺参数)写不进程序。不能按照要求的配方运行。plc用的正在运行的下程序的屏对应的plc。新屏参数和下载程序屏的参数一样,用新屏上的手动按钮也能运行,历史记录也有,就是编辑工艺参数不能编写。哪位大师能指导一二,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请详细描述。新的触摸屏和PLC连接OK没有?
新的触摸屏通信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PLC是原来的PLC还是另外一台PLC,这个都很重要。决定你的触摸屏里面设置的软元件地址能不能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