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SFC程序中手动程序怎么影响了了自动连续运行程序?

楼主(2012-08-23):
写好程序后,在调试过程中自动连续运行时竟然不按写好的自动程序步运行。后来把手动程序全部删除后自动连续运行能正常运行。后来我把手动程序中逐行删除试验还是不行,直到全部删除完才不影响自动连续程序运行。请教各位: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连续运行时没有触发手动程序,如果触发动连续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现在是没有删除手动程序的情况下连续程序总是到特定的那一步出错,删除手动程序就正常了。或是在没删除手动程序的情况下清除PLC内存能正常运行一次。下一次启动连续运行程序就出错了|)谢谢!

网友A:
手动程序中有特殊继电器开机运行了吗

楼主:
没有。图中是全部的手动程序
。

网友B:
程序问题

楼主:
这是调试中的程序,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看是否能看出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现在问题是自动运行到23步后不是接着运行24步,而是运行25步。25步运行完后再运行24步,然后再正常运行。删除手动程序中全部程序就能正常运行,或是清空内存后只能正常运行一次,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