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2-08-23):
寻求大侠指点,我用GX works2编程以前用的好好的,很应手,现在有一段时间没用,今天想用,惊打不开创建新项目,出来下面图片,我重装啦软件,还是老样子,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系统优化过?
或者安装了某些垃圾的安全杀毒软件之类的,把编程软件的进程禁用了。
版主,谢谢你的帮忙,可我要怎么弄才能好啊,我都重装好多次,删的也很彻底 ,希望版主的帮忙啊

楼主:
院中高手,帮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
要把装的软件清理干净了,然后重启电脑,再装才可以的

网友C:
杀毒,杀毒,不行就把没有用的卸载了吧,换个电脑看看,估计程序冲突了

网友A:
重装好多次,删除的也很彻底是没什么用的,如果是什么470杀毒,PP保镖杀毒之类的那些软件已经把你的编程软件进程文件添加到黑名单了,则需要更改放行或者添加到白名单才可以的。
版主,要怎么样才能好啊,进程文件怎么改啊,谢谢

网友D:
安装工控软件要慎用杀毒软件和电脑垃圾清理等软件。
搞不好连软件都报废不能使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就把系统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