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S7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24):
S7-200编程软件运行于XP系统,电脑一键还原后,无法再打开软件!提示:该文件不能为Read!
软件也无法完成重装,请问是什么原因?急!急!

网友A:
可以考虑换个系统安装。

网友B:
我认为是以前的软件有损坏,建议先把以前的完全删除,再安装!

楼主:
重装系统是可以重新安装s7-200软件的,以前都曾试过的!
现在想不重装系统,又达到恢复编程软件功能,重新从软件压缩包安装也无法完成重装,郁闷吖…
看来又要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