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2-08-24):
请问星三角启动,如果电机比较大,无法装热继电器,怎样设计保护电路

网友A:
可加电流互感器。如图:

网友B:
请问KA2的常闭触点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KA2常闭触点是防止启动时FR过热保护、电流表打表,Y转Δ后,KA2常闭触点断开。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可以!

网友D:
表带过载3倍或6倍保护就不会坏了,热继电器在短时间内不会动作的吧

网友E:
先用继电器短接热继,启动结束再穿热继

网友F:
再加个启动电路不就得了多一个,启动时不经过热继电器!!1

网友G:
可加电流互感器

网友H: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