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西门子S7-200 CPU226控制问题

楼主(2012-08-24):
西门子S7-200 CPU226的PLC,用一个光电传感器输入来控制一个输出信号。传感器是用来检测说明书的,当检测到说明书通过就下纸盒,现在问题是这个光电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要持续比较长时间才有输出信号,就是正常一张说明书通过,但是不下纸盒,必须得把说明书停留在那里一会,才会下纸盒。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PLC和程序有问题,导致这种情况,但是没动过程序,正常使用,程序会不会出错呢?

网友A:
如果程序确实没动过,就是机械方面有了变化,检查一下呗。

网友B:
先确定光电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有延时现象,或者传感器是否带延时调节旋钮,然后再来检查PLC输出信号是否有延时,最后再检查机械传动部分。

网友C:
在不能监控plc时,你可以仿真一下,传感器检测到信号是否确定已进入plc(输入指示灯亮起)。与时间是否存在关系。
在线监控该接口(输入、输出)。

网友D:
赞成3楼意见,你可以用线来直接测试一下,不用那个传感器信号,拿线来端接输入点就可以。看看动作对不对,分析室传感器问题还是后面的PL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