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弱弱地问一句,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到底怎么区分?

楼主(2012-08-24):
PLC模拟量模块输出的4-20mA是有源的吧,丹佛斯二线制压力变送器给出的4-20mA是无源信号?

网友A:
源,指的源头吧

网友B:
你提到两种都是有源信号。有源信号信号是有电压.电流的。无源信号是没有的。

QQ980347789

网友C:
有源,有电源
无源,无电源!

网友D:
应当如2楼、3楼的解释。

网友E:
个人觉得 PT100就是无源的,4-20和0-10都是有源的

网友F:
有源和无源,就是有没有电压和电流输出。

网友G:
确切一点就是有外部电源电路提供控制信号进行输入输出相关反馈,称之为有源控制。无源是通过内部单元形成闭合环路。总之一句话说不清。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源,有电源
无源,无电源!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

网友I:
有源无源的源指电源,对模拟量来说就是是坲提供24v电源,俩线制的传感器都是无源,三线制都是有源.

网友I:
看到一堆2b式勒回答,哥笑了!!!!

网友J:
有源信号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已经一组供电回路给它供电。直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无源信号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没有供电回路给它供电。必须要有采集设备供给它工作电源,才可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网友K(2013-07-18):
同意4楼

网友L: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也不相逢

网友M:
有源肯定是有电压电流的,无源的是指一些干触点信号(只是ON   OFF  无电压电流经过,可外加电源)。个人理解。

网友N:
有源信号信号是有电压.电流的,无源信号是没有的外部电源电路提供控制信号

网友O:
各种电子接近开关都是有源的
无源  例 按钮 各种机械行程开关

网友P:
有源信号,无源信号,看是针对哪一侧来说的,是对系统侧,还是对仪表侧,很多人搞混了,所以会越讲越不清楚,一般所说的有源信号无源信号是对系统侧说的,而有源仪表无源仪表则是对仪表侧来说的,如果对一只两线制变送器,它的供电需要卡件供电,而不需要单独供电,则其就是无源仪表,相反,这时它的两线制即走电源又走4--20ma电流信号,则其就是有源信号;相反对于四线制仪表,他有单独回路供电,电流回路不叠加电源,所以仪表是有源仪表,信号时无源信号~~!
希望讲的能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