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使用按钮做一个脉冲信号从200.00中得到,200.01的引线放在前后有何不同?谢谢!!!

楼主:
新手学习起来有一些不明白的还需要各位给以指教。

网友A:
第一种如果0.00一直ON,则200.00只是一个瞬间ON,
第二种如果0.00一直ON,则200.00不停的ON-OFF-ON循环。
!!!

网友B:
楼上正解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一、如果是点触式瞬时按钮,两种程序没区别。
二、如果是自锁式按钮,二楼说的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如果是点触式瞬时按钮,两种程序没区别。
二、如果是自锁式按钮,二楼说的没错。

网友E:
很容易理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如果0.00一直ON,则200.00只是一个瞬间ON,
第二种如果0.00一直ON,则200.00不停的ON-OFF-ON循环。

谢谢!!!
wusaoyun

网友F:
呵呵。同意多数人观点。我也水一下。如果把波形图画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G:
路过,二楼正解

网友H:
         二楼正解。

网友I(2013-01-23):
二楼正解

网友J:
路过,二楼解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