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锌线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8-24):
求助一个问题啊:一个小车要进行多个位置的往复运动,每个位置都有小铁片,通过与小车上的接近开关接触得到信号。我想知道,在做控制程序的时候,并不是每碰到一个小铁片都要动作的,要越过几个,这样的在程序里怎么编呢

网友A:
你说的是电镀行车吧?

楼主:
对啊,就是这个 啊 我们要自己做

网友B:
目的地设定,和实际道号比较就行了。

网友C:
通常思路是每个位置装一个位置开关,不难理解。
那反过来,每个位置装一个“感应”片(块),小车的传感器用来“计数”,用数值比较来确定位置岂不同样道理。
下载积分:+1(xuning731101)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