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重新写入程序时,保持型数据寄存器D里的数据会不会修改掉?

楼主(2012-08-24):
欢迎各位前辈来讨论一下:PLC重新写入新的程序时.能不能要求(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D)内部的数据保留下来?如果不能,该怎么做才能保留原始数据?

网友A:
下载的时候不下载数据区就可以了,如果选择下载数据区就会覆盖掉原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B:
玛德 三菱的plc有时覆盖程序的时候 覆盖不全啊 真是操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www.168plc.com
www.plczdh.com
www.kelingcn.com

楼主:
不会吧,你的是不是高仿三菱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C:
同意1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玛德 三菱的plc有时覆盖程序的时候 覆盖不全啊 真是操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碰到过,不过下载前清除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