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mpact Logix L32E 应该使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呢

楼主(2012-08-24):
各位大侠 请问下AB Compact Logix L32E 应该使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呢? 还有个版本的都有些啥区别呢?

网友A:
AB的PLC,一般是在使用的时候,刷FLASH固件的,CPU的固件和你的编程软件版本对应,因为AB的PLC,编程软件和CPU固件版本不同,是不能联机通讯编程的。
具体版本只要你的编程软件支持就行了,目前最高版本可能是V20。一般应用的是V17以上版本。

楼主:
谢谢版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 这个系列的 PLC rslinx对版本有要求吗?
我用RSLINX V2.42 连接不上,不知道是没设置好还是版本不对。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
不过如果RSLINX版本过低,则可以用高版本的,目前的最高版本可能是2.59的,
记得RSLINX-2.52的直接有中文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