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外部如何控制运行

楼主(2012-08-24):
一台三菱变频器(FR-E540-.075K),原用三菱PLC控制,现PLC损坏,是否可以用外部端子控制(如STF、SD等)?多谢1

网友A:
可以,只是不知道你想怎么控制而已?

网友B:
外部端子控制肯定是可以的啊。可以看一下说明书。连接一下正转,反转,速度选择等几个端子就行。设置参数为外部端子控制。设置一下固定频率。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先设置一下较低的频率测试一下。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在官网上有说明,

网友D:
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同意2楼

楼主:
我试了一下,按说明书接线,但没有控制面板,无法设置,是不是必须通过控制面板进行设置后才可运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按说明书接线,但没有控制面板,无法设置,是不是必须通过控制面板进行设置后才可运行呢?
貌似用485通信也可以修改里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