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描述:协议设定
描述:读设定
描述:写设
附件是通过GWORK2的通讯设定完成的,读命令的开始数据是D2000,写命令的开始数据是D2030;

完成后,下载到模块;

但现在不清楚QPLC内的程序如何写?

若用G.output/G.input,是接收完成报文的,内容肯定是从STX,但在协议中看起来,好象又不会接收STX及其他固定数据,只会有D2000的,这确实会提高编程效率!

有没有高手用过这个功能,如何在QPLC内进读写命令,最好有例程!

楼主:
在书的下角:

CPRTCL命令

楼主:
Using channel (n2) of module set in (n1), following control data specified by (S), performs the protocols written in Flash ROM. In an instruction, continuously performs the protocols of the number specified by (n3). Turns (D) ON at instruction completion.

OH,真没用过!有用过的兄弟请讲一下!

网友A:
本人用过,很简单的,多看看手册就清楚啦
每天好心情

楼主:
手册上很少提及GWORK2的方法,GXSC上也是用FB功能的;

不知楼上的是看哪本手册的,方便的话提示一下!

楼主:
通过坛子内的兄弟指点,已找到相关资料!

文档名:Q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用户基础参考手册EN
语言:ENGLISH
书号:0800006
发布时间:2012-4-16
来源:上海三菱电机

KEY: 通讯 GXWORKS2  通讯协议设定 CPRTCL命令

刚用GXWORK2 ,又要作通讯的,可以收藏研究!

网友B:
你是通过GWORK2和温控器通讯吗?我以前做过直接用串口模块和台仪的温控控信。

网友B:
但无论哪种方式,什么指令,都是要监控数据是否正确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2013-03-22):
在gwork2登记协议内容后,用预定协议执行指令即可.
CPR.TCL.
ea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