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8.86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24):
我从三菱公司网站上下载的PLC编程软件8.86版,在安装时出现以下显示:
Media Neme:data
Component:Gppw Program Comp
File Group:Program Dll File
File e:\melsec\Gppw\Riched32 dll
Error Number:-115
不让安装,谢谢那位老师给予指教。

网友A:
装的时候关掉任何杀毒软件,金山,360什么的 ,如果不行,换系统吧。。。

网友B: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C:
重新安装电脑操作系统。一切就会OK。

网友D:
用得应该是GHOST系统吧。建议用7.8试试

网友E:
系统环境不好

网友F:
这个真不会

网友G:
本人也遇到同样的情况。系统是W7. 上百度查一下你的电脑可否安装虚拟XP系统

网友H:
从家园里下载,然后按安装说明安装。

网友I:
如果安装的次数过多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建议重新系统,最好是完整版的系统。

网友J:
一般系统不会有问题,都是安装问题

网友K:
用360修复Riched32 dll
或者用360急救箱系统文件修复区手工添加Riched32. dll 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