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plc与七段数码管

楼主(2012-08-24):
BCP D1 K1Y0 这个程序,将plc的Y0,Y1,Y2,Y3连接七段数码管,数码管会显示D1的值吗?没用过,谁用过,求教导

网友A:
你的七段数码管是什么接线方式啊?如果是8421码,可以。

网友B:
如果数码管不是8421的用74LS系列的芯片转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C:
2樓上正解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