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IH 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

楼主(2012-08-24):
欧姆龙CPIH 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

网友A:
CP1H可以使用市售的USB打印机电缆.

网友B:
10块左右一条,要带屏蔽层的那种,广州岗顶那块15块两条。

网友C:
usb2.0

网友D:
用打机连接线
。
蓝景自动化

网友E:
如果要用232的话,可以自己做,做法请参考硬件手册。

网友F:
usb打印机线啊,5元一条

网友G:
楼上的大师兄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