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QD75模块为什么32个专用I/O通道???

楼主(2012-08-24):
QD75模块为什么32个专用I/O通道???
技术无界

网友A:
说明书写了是占用32个I/O,看样子你认为三菱公司有问题了
呵呵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32个点位和编辑地址有关系 我想请教一下 其原因所在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哈哈,楼上真逗。。
请教一下 其原因所在

网友C:
看Q大全手册:QD75属于智能模块,占用32个I/O点。与I/O点的地址编号有关。进入PLC参数设置里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D:
大哥,你是不是觉得16个点就OK了,还是觉得32个点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