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工控的朋友请教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08-25):
我现在一台机器,需要4台伺服电机,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与操作这4台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与速度运行。如用什么PLC,伺服控制器等,谢谢!
向朋友学习

网友A:
用脉冲量控制,PLC和伺服电机就看个人情况来选择了

网友B:
有很多PLC可以选啊,推荐三菱Q系列PLC ,Q系列定位模块配三菱伺服器驱动器,具体情况要看你熟悉什么牌子的PLC编程

网友C:
PLC位FX3U+1PG
伺服用松下A5就可以
QQ:569456723

网友D:
个人觉得用永宏的PLC,比较简单,成本也比较低,一个主机就可以完成操作的

网友E:
用台达的PLC,可以直接由主机通过输出点控制四轴伺服,不需再加什么模块,当然,国产的其他品牌也可以,汇川、信捷也都能做,不需要另加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向朋友学习

网友F:
用惯了松下,FP-X系列的可以输出4通道的脉冲。驱动器三洋R系列的可以,跟A5成本差不多

网友G:
松下FP-X直接四轴输出。

网友H:
建议使用台达的PLC(EH系列支持四轴脉冲)+台达B2伺服做,台达B2系列的伺服性价比较高,一套控制系统下来成本较低;不建议用松下的,抵制日货,呵呵!至于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与操作这4台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与速度运行,把伺服控制器设置为位置模式,用PLC直接发脉冲控制即可,脉冲频率决定速度、脉冲数量决定距离。

网友I:
赞同楼上用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