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A04V D/A模块输出

楼主(2012-08-25):
各位高手好
现在我有一个松下FPOR-C32CT的PLC外加一个FPO--A04V D/A模块,买的时候没有说明书,怎样才能从H0通道里输出0--10V的电压呢?最好写一段程序我做为样式,在线等 谢谢!
我写了一个不行,没有输出 R10--------------------------------《F0 MV K3000 WY90 》,我在网上看的WY90是第一个通道的输出,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对FP0-A04V扩展,如果安放在PLC右侧第一个扩展位,CH0,CH2是WY2。 CH1,CH3是WY3
要输出到CH0,则对Y2C 置 1,对 Y2D 置 0
要输出到CH2,则对Y2C 置 0,对 Y2D 置 1
另外 A04V D/A模块下部有24V电源插座,要接24V 电源。
如对CH0输出,程序应写成
R10-------(F0 MV K3000 WY2)---set Y2C
---rst Y2D

网友A:
此配置是FP-X 60R 后扩展 FP0-A04V,故输出地址不一样,程序格式可参考
下载积分:+5(王春杰) 谢谢,已经搞定,我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