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刚开始学plc。看的是东南大学的教程,那个是讲欧姆龙的plc。

朋友见我学plc又友情赠送了两个三菱的plc给我,型号分别是fx2-16mt和fx2-48mr,可是我搜索了一下,很少fx2的资料,百度上打出来的都是fx2n的,请教大家,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哪里能找到fx2的资料呢?我上三菱官网都没找到。

另外,那个48mr的plc由于闲置时间过长,机器上的电池都坏了,流出很多黄水,电池拿开后,电池盒下面有锈迹,不知对机器影响大不大?怎么能简单检测机器的好坏呢?我查淘宝那maxell电池要43元一个,是锂电,请教能用普通聚合物电池来替代吗?

三菱plc的编程线都是通用的吗?谁能给我个三菱plc基础教程的资料啊

有网友告诉我

生産中止機種          代替機種
       FX2                       FX3U

不知可不可以参考fx3u的资料来用呢?

网友A:
2n的可以参考。就是有好多指令不支持。比如;浮点指令。直接比较。功能不强大。可以用其它电池。好像是3.6V的吧?没有电池会报警。不过不影响学习。通讯线和2N的不一样。是25针的。不过很便宜。

网友B:
FX2已经停产

FX2N明年停产

你这台基本无用了,现在FX2N,FX3U的教程也很多呀,建议从FX3U学起

楼主:
请教站长,无用是什么意思啊?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也不可以吗?

楼主:
顶一下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