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线修改?

楼主(2012-08-26):
我是用SFC写的程序,可发现不能在线修改,只能监视。这样每次改的话必须设备运行停止才能改,这样听麻烦的。而用STL写是可以在线修改有可以监视。请哪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有的Q系列的 都是可以在线的

网友B:
是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那一型號的PLC 請說明這樣比較好跟你說

楼主:
我是用FX2N的

网友D(2012-10-22):
监视写入不行啊

网友E:
可以强制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