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LV4CN

楼主(2012-08-26):
你好,我有一屏型号EVIEW MT506LV4CN我用威纶2.74不行我用EVIEW2.61也不行,下载一半停止了,请指教是否软件不对
拆机有一芯片贴标MT506L-V4.4MB

网友A:
EVIEW MT506LV4CN用EVIEW2.61不用威纶2.74,用了就杯具了。

楼主:
兄弟犯过同样错误

楼主:
是否无法挽回

网友A:
我到是没有过,据说得回原厂在能解开。

网友B:
用威纶2.74的软件是完全可以跟这个通迅的,也能完全下载到步科屏里面的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如果要上载到步科的屏里是用不起来的,你可以换到威纶的屏上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步科的屏跟威纶的看起来一模一样,软件也是一样,但是这两个互用很矛盾的~~~用威纶的软件弄步科的屏,屏就会点不动~还会死机~就象下载一半就死在哪.把从步科里面读出来的东东换到威纶上用,没有问题的~先把这个屏的密码解决掉,用2.74真接读出来就是了~~~也能反编译,但是弄出来的跟步科的格式不一样,只能在威纶的屏上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