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6):
我搞到一台FX3G-24MT/ES ,这台PLC加了密码,普通的解密软件读不出来密码,里面的程序我不要了,怎么样去掉密码?请大侠们给个方法。谢谢了。
清楚PLC内存的方法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A:
估计今年是没人能解了!!过些年再来请教这问题!!个人见解勿砸砖!!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清除内存的时候好象有三个勾,先只打第一个试试。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内存的时候好象有三个勾,先只打第一个试试。

    我试试看,多些站长百忙之中给帮忙。

网友C:
    不要程序了,可以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程序了,可以格式化

    FX3G-24mt/es的CPU在线的情况下格式化内存无效。

网友D:
    3G的我也见过一个这种是不是无法破解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应该是选清除PLC内存吧。PLC要在STOP模式。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选清除PLC内存吧。PLC要在STOP模式。
    [attachment=90932]
    谢谢版主,我再试试,以前忘记把开关拨到STOP那里了。

网友F:
    3u的是可以清楚的,象7楼版主说的,我试过。3G的应该是象7楼版主说的那样也可以吧
    QQ:5329041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3u的是可以清楚的,象7楼版主说的,我试过。3G的应该是象7楼版主说的那样也可以吧

    确实是这样,按照7楼版主说的那样,可以清除密码,以前是忘记吧开关拨到STOP那里了。期待解密软件尽快出现。

网友G:
FX3G-24MT/ES 怎么样解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