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同步问题

楼主(2012-08-26):
各位大侠好!我目前在做一个多轴同步运动控制的项目。我想用交叉耦合的方式来实现同步,而不是用电子齿轮\凸轮。不知道simotion系统是否支持这种方式,有木有大侠做过类似的?我还想用模糊\神经网络控制来实现PID参数的在线调整,以应对不同的工况。同样想知道simotion系统是否支持这种方式,是否有应用案例?
我这里的交叉耦合实际上是两个轴的实际位置做差,然后反馈回控制器,对位置落后的轴做正补偿,对位置提前的轴做负偿。
跪求各位大侠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21cde8215901020207409c17.html
……
http://wenku.baidu.com/view/45f240126c175f0e7cd13786.html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以上的参考适合在机械上没有干扰(或者称联系)的;
如果对同步要求较高,比如跨距比较大的机床,机械上不太好联接,想用2个电机来分别驱动,但是又属于在同一横梁上,最好还是用一根实轴来保证。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用一台伺服驱动二台电机?
记得西门子有这样的产品。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13807-fpage-0-toread--page-1.html
看论坛里已经有这样的讨论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一般在包装机、印刷机上的同步协调都是非交叉耦合就可达到要求,你这交叉耦合,我怎么想都觉得要么会牺牲速度,要么会牺牲精度,既能保证精度且具有较高反应速度的一种就是用实时总线,一种就是用内部总线(也就是一拖二的伺服驱动)。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是两个伺服驱动器带两台电机,机械上是没有干扰的,是用在印刷机上,因为电机带的负载是周期性变化的而客户要求精度又很高,所以想用交叉耦合来处理。期待您的回帖!

网友B: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