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触摸屏编程要连接PLC?

楼主(2012-08-26):
触摸屏编程要连接PLC?

网友A:
这个不需要

网友B:
如何才能进行模组编程呀

网友C:
不用连接。

网友D:
不用连接,直接把数据线连到触摸屏上,然后把画面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用笔记本把HMI程序编辑后下载即可,再连接PLC进行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F:
编程的时候不需要PLC,正常工作的时候需要与PLC通讯。

网友G:
编程时不用连接触摸屏控制的地址与PLC地址对应 。

网友H(2012-11-02):
不需编程
学习

网友I:
不需要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J:
触摸屏编程通过PC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