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开的选择,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08-26):
我现在有台设备,上面用四个200W的变频器,每个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4.9A(说明书上标的),分别控制四个120W的电机(每个电机电流0.54A左右),然后还有六根100W的模组,其中有四根模组的控制器用的是24V电源,另外两根模组是一个控制器,控制器消耗电流7.5A,其他的就是一个三菱PLC,一个480W的开关电源(给那四根模组供电,每根模组的控制器输入电流3.5A),空开的容量我该选择多少呢?

网友A:
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要高手解答吗---

楼主:
呵呵,我不会选,所以对我来说,只要会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B:
1.变频器四个=19.6A 一个控制器:7.5A 一个480W电源=2.2A
2.相加为29.3A其他电机,4个膜组不用计算。
3.就选一个比30A大一点的可以了。

网友C: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单项的。DZ47-60 3P C20

网友D:
不是1.5-3吗

网友E:
用电流表钳一下,再选。

网友F:
很抱歉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