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的变频器没变压器怎么调试

楼主(2012-08-26):
请问一下各位有一台三相220V变频器在没有三相220V电压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调试吗可以不带负载只要能设定参数和启动就行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这种小功率变频器一般接单相220V都是可以开机的,甚至轻载都可以运行的。

网友B:
1楼说的有道理,可以试试,应该能调试的

网友C:
小功率的可以接进220V的进行调试
!!!

网友D:
接单相220应该可行,记得把输入缺相屏蔽掉啊

楼主:
随便接其中的两相 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可以按1楼说的试试,应该行的。

网友F:
看手册有无直接变频器控制电源功能相当于三相380变频器接220电源调试

网友G:
我这里所用的都是直接接单相的来用,实际上是跟三相的一样的

网友H:
变频器3相输入电源是经过整流变成直流运行的,调试当然可以了

网友I:
接单相的可以

网友J:
接单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