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2-08-26):
我是做plc编程的,想请教一下各位知道有什么电气元件可以吸起瓶盖的,气动元件不行,例如吸盘什么的,因为瓶盖上有空隙,容易漏气,看看有什么电气元件可以做到吸起瓶盖的。小弟急求

网友A:
铁瓶盖吗,用电磁铁吧

网友B:
用真空,行不?

网友C:
真空发生器

网友D:
用机械爪可以,也是气缸做的

网友E:
用机械爪吧

网友F:
万能吸物器吧,如果找不到这东西,就还是用空气吸引,真空管大点,缝隙没关系的。

网友G:
什么材料的瓶盖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H:
机械爪,吸盘(多个小吸盘合用),电磁铁,卡盘+顶出机构

网友I:
用真空吧。

网友J:
电磁吸盘

网友K:
用真空发生器吧
小磊

网友L:
不清楚瓶盖的材质,大小,不嫩根据题回答,提供一个思路
能否用真空发生器配合一个吸盘,吸盘是由好多带柔性的小吸盘组成的。

楼主(2013-04-06):
谢大家了,学习了

网友M:
利用环形磁铁吸起来,中间可以使用机械机构分离,也可以使用气缸顶出。

网友N:
資本夠 用海綿吸盤

网友O:
用机械手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不清楚瓶盖的材质,大小,不嫩根据题回答,提供一个思路
能否用真空发生器配合一个吸盘,吸盘是由好多带柔性的小吸盘组成的。
支持斑竹,我是做卡体的
一般都是柔性吸盘加真空泵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Q:
用机械手抓吧!

网友R:
明显电磁吸盘啦。只要东西不重,管你什么形状。
估计你这个东西除了吸还要放下去,用磁铁的。。什么心态??
电磁吸盘是很好的东西。楼主可百度一下

网友S:
塑料瓶盖的话,用静电发生器产生静电吸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