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发送信号与接收信号

楼主(2012-08-26):
FX2N-485-BD发送信号与接收信号,它的发送信号会回到接收线上,因此接收置位标志可能会产生多次,大家都怎么处理的,教教我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处理...怎么没人回...等我知道就告诉你.

网友B:
首先既然避免不了,就软件去除发送的数据。还有改用4线的

网友C:
站号不同置什么位,

网友D(2012-09-26):
通讯设置还是有问提,否则不会这样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是要不通讯协议搞好了
才会避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