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FX3U PLC 怎么都无法使用DSZR指令,驱动无动作!

楼主(2012-08-26):
上图为I/O点分布图, PLC为三菱FX-3U 128MT 2.7版本的
写了一段测试程序如下,注:用PLSY同PLSR指令正常,就是回原点指令DSZR无法用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程序原文件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你去看以下手册DSZR的用法原点就X0--X7 一般不用原点传感器的

网友B:
我也是个菜鸟,但也做过一次,我的做法是:把你的X43 X42改用X0-X7,我以前做过的好象是把你的X42的位置改成X0-X7后接伺服的Z相脉冲,精确度很高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回去试试

网友C(2013-04-03):
我也说两句吧,这条指令精度确实很高。你要根据手册来输入其DOG点和零点,你这个测试程序很显然是不对的。需要改改操作数啊。改完了就行了啊。

网友D:
我也同意5楼说法,我试过可以的DSZR,你程序或操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