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电机先缓慢起动,几秒后再达到额定转速用低成本,如何实现?
秦汉

网友A:
变频器,软启动器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星角起动,自耦加压起动

网友D:
电机软启动装置,针对大功率电机,启动后工频运行。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星角起动,自耦加压起动

这两种方式仅仅是降压启动而已,并非电机运行时先缓慢启动,而是启动时候转速和额定转速无什么差别。

网友F:
建议装一个摇手,先摇动电机到一定转速,再合上电源,这样成本就最低,他们说的成本都高了。

网友G:
变频器实现

网友H:
想省钱又想锻炼身体那就按六楼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建议装一个摇手,先摇动电机到一定转速,再合上电源,这样成本就最低,他们说的成本都高了。

这个方法好啊,既省成本又省电费

网友J:
6楼的兄弟太雷人了!!

网友K:
到6楼   观止

网友L:
太低的成本很难实现,加变频器吧

网友M:
6楼的实在瞎扯人家只是在讨论问题